三菱Aplc中[= k1 w30] 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3-01-09):
三菱Aplc中[= k1 w30] 是什么意思呀?W30是从哪儿发出来的,程序里面也没找到呀

网友A:
W表示链接寄存器。还有B表示链接继电器。此指令就是判断链接寄存器W30的值是否等于1。程序里没有找到此元件,你可以在网络参数里查看设置。比如CC-LINK网络,此值很有可能就是远程模块的数据链接刷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