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有M2A CPU,请问一下,能与A2A互换么? ...
我公司有M2A CPU,请问一下,能与A2A互换么?

楼主(2013-01-12):
我公司有M2A CPU,请问一下,能与A2A互换么?
我想用Q系列代换,请问一下,能用代换手册上的方法,象代换A2A一样代换M2A么?

网友A:
现在主流的都是Q的了。你说的那种A的CPU,很老了,没用过,要换成Q的,估计还是有些工作量的。毕竟那些特殊的继电器寄存器都不一样。也只能先按手册上的方法,大体转换后,再边调试中,做细节上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