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了一个程序,闪烁电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15):
我是自学新手,不知道有没有编错,盼望回帖指点

网友:
{:soso__16930405747225612839_3:}
灰常的正确!

网友:
程序有错误,当你X000接通 后 至位(set)y000后  无论x000 什么状态 y000一直输出。跟下面交替程序无关,不会出现闪烁。如果只针对之程序而言 建议不要用SET 直接线圈输出、。如果要用 建议加一条程序 rst y000.

网友:
看走眼的! OUT Y0 就可以了

楼主:
重新再修改了一下,请再给建议

网友A:
1.你的x1如果是那种类型的开关 如果是按钮 你需要弄个自锁不然按下就复位了
2.你要是一定要用SET 指令输出控制Y0  需在加RST 复位Y0
3.如果不用 SET指令 可以直接SET换成 OUT Y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的x1如果是那种类型的开关 如果是按钮 你需要弄个自锁不然按下就复位了
2.你要是一定要用SET 指令输出 ...

严重同意!

网友:
SET是置位指令,如果没复位指令。他就自保持。用OUT吧

网友(2013-05-25):
完全正确

网友(2014-03-25):
能加上注解 ,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