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正常启动后,再多次按下启动按钮,导致程序动作乱套

楼主(2013-01-19):
本人用SFC制作的这个程序(GX work2 中编程)其他的一切多正常,但是当再多次按下启动按钮(触摸屏操控,启动触点为M23)时,导致程序动作乱套,随即触摸屏黑屏,电源打出嘶嘶声响的,很是可怕的,现附上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拜托哪位高手仙手指点,小弟顿首拜谢......                    (触摸屏为信捷TH765-N型,编辑软件为:TouchWin V2.c6i

网友A:
触摸屏黑屏,电源打出嘶嘶声响的 和程序没有关系啊!你看下你的电源的功率吧!是不是电源很差。
另外是不是接线有短路现象

网友B:
图片:
[删除]
细细分析此程序,终于发现问题根源:为什么在按下启动按钮(连续运行)正常运行后再按下此启动按钮(点动连续式按下);有时正常运行,有时则程序乱套,甚至导致触摸屏黑屏现象,其根本原因为当SFC程序(自动连续方式)运行到连续或单周分叉点时,此时恰时再按下启动按钮,就会导致程序乱套的。据此原因,本人再增加一段定时断点程序,其工作原理为:当按下启动按钮时,定时器T0跟着启动,当计够两秒(这个常闭触点串联再启动回路当中)就会自动断开启动回路,以后不管你如何再何种方式按下启动按钮的(甚至按下不放的)也不会再次导致程序乱套和黑屏了,一切正常!其中M8和M9为“停止”和“复位”按钮.

网友A:
给楼主一个建议,编程的习惯。输出最好不要频繁使用,像你编程的那样,最好用辅助继电器,然后用SET RST指令或者OUT来操作输出或者输入。
你现在的做法调试很直观,但是很危险,程序逻辑一复杂,很容易出现大问题,甚至烧了别的东西。一点愚见!

网友B:
非常感谢管理员的真诚警示,小弟初涉PLC,望大师们诲人不倦的精神,吾等努力学习提高。还望管理员大师百忙之中能否修改下小弟的程序,以当宝典之后用,若启蒙此事,小弟当铭记此恩,终身难忘,顿首百拜! 邮箱:topsxs@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建议,编程的习惯。输出最好不要频繁使用,像你编程的那样,最好用辅助继电器,然后用SET RST指 ...

非常感谢管理员的真诚警示,小弟初涉PLC,望大师们诲人不倦的精神,吾等努力学习提高。还望管理员大师百忙之中能否修改下小弟的程序,以当宝典之后用,若启蒙此事,小弟当铭记此恩,终身难忘,顿首百拜! 邮箱:topsxs@163.com

网友C:
你的程序不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不怎么样

对于一个新手,如果能动起手来,是非常可贵的!不在于,程序的繁杂,这里鼓励楼主有这样的勇气,贴出来!一同讨论,一同进步!

网友D(2013-05-25):
绕吧 差点把自个绕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