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各位PC与S7-200通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1-29):
安装完V4.0 STEP 7 MicroWIN 编程软件后,在“设置PG/PC接口”里面找不到PC Adapter(PPI)选项,只有PC Adapter(MPI)和
PC Adapter(Auto),请问有知道是怎回事的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兄弟对西门子是小白,只能观望 !

网友B:
可以看下SET PC/PG,在添加里看看有没有PPI,添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