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程序问题

楼主(2013-02-11):
现在这个程序如果光电7长时间不间断有信号,101.02电磁阀会间断连续吹起,请问如何改进可以变成不间断连续吹,在不影响光电7间断有信号的情况下

网友A:
T0153的延时设短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0153的延时设短就可以了啊!

在不影响光电7间断有信号的情况下,间断有信号时效果不变,一直有信号时,电磁阀不间断一直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0153的延时设短就可以了啊!

老大,有办法吗?

网友B:
还是我自己来解答吧,没想到论坛里连个高手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我自己来解答吧,没想到论坛里连个高手都没有

你就是高手啊!哈哈!高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