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2-17):
现有三菱PLC--FX2N-32MR一台,USB--SC09--FX  (USB2.0  RS422)连接线一根。
现在的问题是和电脑无法通讯,笔记本也不行,连接线上有个LED的小灯也不亮。
请问是线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第一次学习PLC什么都不懂,还请指教。

网友A:
http://doc.plcjs.com/doc_jq/Mits ... /07962351152844.htm
看这里的接线!
先判断SC09是不是好的,方法是短接圆头插头1和2脚, 发05,接受到06 ,证明SC09是OK,那么PLC可能有问题!但是一般来说PLC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的SC09可能有问题!

网友B:
谢了啊。我的线和电脑连接端是USB接口的,是不是我的线有问题啊

网友C:
有没有装驱动啊?

网友D:
驱动可能没装对。可以在电脑的设备管理中看是否安装正确,确认分配的COM口编号后,在GX软件中再选择相应的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