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谁有钢筋调直切断机的程序呀,

楼主(2013-02-23):
谁有钢筋调直切断机的程序呀,新手在线等高手给写个,三菱PLC FX1S-10MT 的,控制运行,切刀,计长,计数,就好了,多谢

网友A:
FX1S-10MT

控制要求,输入:自动手动,编码器计数,可设定长度,及根数,及可显示已加工的。可以长度及根数清零。切刀进 回,可延时。

就是定长切断,并计数,中间不停机,到根数,停机。

多谢了,急用。

网友B:
貌似很简单,其实做起来很复杂的,建议请人处理吧!

网友C:
你这个要用到追剪,可以考虑一下,台达的DVP20PM ,做这个非常有优势!如果需要看我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