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控制伺服问题

楼主(2013-03-02):
求救一个问题,我用PLC控制伺服,编程如下:DDRVA K5000 K10000 Y000 Y001 ,为什么我调高脉冲,速度没有变化,反而调低有变化,想问问高手们是什么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麻烦大家了,在此感谢!!!

网友A:
你看下伺服的设置,是不是伺服设置分辨率太低,导致接受高脉冲,丢失!

网友B:
你用的这个指令:DDRVA K5000 K10000 Y000 Y001 ,速度是10KHZ。
1、再提高此冲脉速度,伺服电机的速度是否已经达到最高速度了。比如常见的3000转。如果达到了最高速度,那伺服的速度是不会再增加了。
2、PLC中有D8147,8146是最高速度限制,指令中的K10000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此值。
3、这个指令是绝对位置定位指令,假如当前位置0,运动到K5000的位置,那么以指令中K10000的速度,可能在加减速过程中就已经定位完成,如果你再增加K10000,你看到的速度也是没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