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2N+1PG 如何改變1PG K26現在位置的值

楼主(2013-03-11):
板上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剛在學FX2N+1PG驅動伺服
目前遇到一個問題不知道該如何解決
EX:
我每次讓伺服跑20mm,每次跑完現在值就歸零
可是伺服定位完成時我把K26的暫存器mov K0進去
但是無法改變這個值,請問我該怎麼做才能達到我想要的動作

网友A:
FX2N-1PG中的K26、K27组成一个32位的数表示的是当前位置。通常我们只用FROM指令来读取此当前位置供触摸屏显示、PLC内部数据比较、计算等用途。
你的要求是每次动作20mm,可以选用相对位置定位方法。即:将K25中的b7=1。当b7=0时表示绝对位置,=1时表示相对位置。这样,你每次将动作的距离设置为20mm对应的脉冲数即可,而不用刻意去了解当前的位置值。

网友B:
Hi 版主
謝謝你的回覆
我現在用的就是相對位置
我想要的是我可以每次到達定位後把K26的值歸零
因為我要把K26的值顯示在人機上
如果沒辦法改變我就只好把數值抓出來每次都相減這樣子應該就沒有問題

版主還有一個地方想請教
我在K26使用斷電保持暫存器
可是我關電後值就不見了,我該怎麼做才能讓我關機前的現在位置一直保存
麻煩您幫我解答,謝謝。

网友B:
感謝版主
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剛剛突然發現K26不只可以讀出也可以寫入
結果一個小小問題害我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