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p1h 输出脉冲(0-250hz)和脉冲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3-03-12):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cp1h plc输出0-250hz的脉冲,cp1h自带4路高速脉冲输出端口,另外一路打算用pwm实现。
问题是:1,输出脉冲没有问题,但是我还要控制输出脉冲的个数。不知道怎么计算pwm口输出脉冲的个数。

              2,能不能用普通输出口输出250hz的脉冲。

求高手赐教!谢谢先!

网友A:
看在这帖子要沉了,自己顶个,求解啊!

网友B:
指令用错了吧,应该用定位指令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指令用错了吧,应该用定位指令的啊!

谢谢管理大人回复,我刚开始接触plc,对指令不太熟。我的目的是让plc输出5路脉冲,频率从0到250hz,脉冲数可控制。cp1h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我用pulsespeed指令已经实现4路固定脉冲数的输出,但是还有1路不知道怎么实现。既能输出0-250Hz的脉冲,又可控制脉冲数。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那就用扩展模块输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扩展模块输出啊

谢谢你的建议,不知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我是为了在工业现场稳定才用plc去输出脉冲,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设备可以稳定输出脉冲,而且脉冲数和频率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