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14):
比如说我有五个开关分别来控制伺服电机转1到5转,那么当我同时按下1,3,5开关时候,伺服电机先转1转,然后再转3转,最后转5转,PLC如何编程,五个开关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或者几个

网友A:
首选要选型啊,比如FX1N,然后用定位指令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选要选型啊,比如FX1N,然后用定位指令就可以了啊!

你没有理解我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