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探讨一下

楼主(2013-03-22):
现在出现这种状况大家分析一下

一台下压组装的设备,设备停机时,气缸活塞就会下降,检测气缸无问题,电磁阀更换过的

网友A:
那就换设备,或者换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设备,或者换人!

这个太狠了!

网友C:
确定电磁阀包括管路连接没问题?不是电磁阀的问题,那就是控制电磁阀的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电磁阀包括管路连接没问题?不是电磁阀的问题,那就是控制电磁阀的部分有问题了 ...

问题是偶发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下降

网友C:
按你的意思,断电时气缸活塞和电磁阀不应该动作的,你问题描述的有点简单,不过你说气缸和阀都没问题的话,那表面问题就是断电时,电磁阀动作导致活塞动作了,建议你排查下控制电磁阀动作的线路,一步步往前查,直到PLC,你如果是设备使用方,那么我觉得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硬件问题。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不过那个执行机构是带抱闸的电机

网友C:
检查下电磁阀之前到PLC的线路,你问题描述的有些简单

网友D:
首先确定电磁阀是双控还是单控,再检查电路了

网友E(2013-05-26):
氣壓源壓力正常嗎停機時電磁閥是否還繼續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