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 PLC 和 proface 触摸屏通信故障原因.

楼主(2013-04-11):
Q00UCPU 和GP45001TW 触摸屏通讯时有时好用有时没反应, 另外用Q00UJCPU 和 GP3600T触摸屏实验也是一样, PLC 与触摸屏电缆是国内买的CA3-CBLQ-01, 用两条电缆实验都一样,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方法错了吧!或者程序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B:
第一天不管怎么试都不可以通信,第二天早上开机就通信正常了,第三天早上通讯正常,但是开关电源几次后又不可以了.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