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一个自动加减泵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系统共有8台泵,每台泵可以手动或自动控制,手动控制是完全脱离plc,自动控制时,变频启动,达到50赫兹转工频运行,启动下一台泵变频运行,直到压力达到额定值。系统由于某种原因压力升高,减泵运行,直到压力额定。我想问的是系统加泵时,跳过手动运行的泵(或停止位置)是怎么实现的。比如,1 2 3 4 5 6 7 8,现在2 ,5号泵在停止位置,7号在手动位置,剩下的1 3 4 6 8在自动状态,如何控制加减泵。泵号加一的方法遇到手动或停止的感觉就没法处理了,现在想的是用先入先出和译码,不知可行吗?不知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A:
最好是每一个泵设置几个状态,条件满足可以运行,当然手动也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