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急用,求救,关于PLC扩展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PLC输入点不足引起的实际问题举例,不要扩展方法,要因为没扩展而引起的问题实例,求大神举几个实例,最好详细点啊,急用

网友A:
plc型号..啥都没有 怎么给你想办法

网友B:
减少不必要的点数量,或合并一些点

网友C:
三菱的话有个指令可以的,要求速度不是很快的前提下可以做到

网友D:
PLC输入点不足引起的实际问题举例,实际企业中,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调试前都会满足点的需求,有时候以之前程序作为模板,为满足类似客户,修改程序的话会出现这样问题,比如之前的客户用到的点比较多,程序中,而这次客户硬件配置不到那么多I/O,程序下载后,会出现影戏机器动作,或者各类相关报警等问题等...

网友C:
一般设计初期要预留30%的IO,以备后面使用。实在条件允许,可以参考下KEY指令,16键输入。4个输入,加4个输出,扩展16个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