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教一下plc数据传送指令

楼主(2013-05-09):
最近在做一个彩灯的程序,用到数据传送的,首先要让第一展灯亮,有个程序段

这个是按下开关,把1传送到哪里了,查了 qb0,是表示q0.0-q0.7吧,不知道这1传送到哪里的,

另外求教一下

这个中间p这个是 什么指令,做什么用

网友A:
西门子的实在不懂,应该是上升或者下降检测吧

网友B:
第一段程序使q0.0输出,第2段程序中的p是上升沿触发。手册里有

网友C(2016-01-06):
传送指令是把1传收到了第一个字节最低位。p是上升沿指令,不管i0.0按多长时间直接通一次。

网友C(2016-06-22):
把1从最低位移位,每按一次i0.0就移动1位!

网友D:
P是上升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