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伺服电机运转中偶有只走一半情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4):
我用FX3U控制4 个步进电机,最初Y1所带电机偶有行程不到,(起先给10万HZ可以走满程)后来我把速度调低,换驱动器都不行,但监控有那么多脉冲,后来我把Y0和Y1换了,好了几天,又不行了,我又把Y0和Y1换回来,又行了一天,现在又不行了,还是那状况,我现在换成伺服了,可还是那样,现在基本都是走第二次时会有这情况,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看下电子齿轮比啊,伺服这么叫,步进的话,要看看细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