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帮忙

楼主(2013-05-24):
我做了个PLC采集脉冲电表数据,这样画外图有什么不对的,希望能给我指出来,好让我改正!!!

网友A:
很好的题目,怎么没有人回答?
我来分析一下!
1.FX2n能接的了那么多脉冲信号吗!
2.FX2n的型号是啥!
3.输出要用中间继电器,不可以直接接触器或者断路器

网友B:
     2n的输入接口是漏极24v,你的电表脉冲频率,电平,极性都没画出来。输出动作频率是多少也不知道。如果动作频率较高,建议选晶体管输出加接口原件。

网友B:
          新手提问: 头一次回帖,那不对了?审核是什么意思?

网友B:
        1   三菱fx2n的输入端口是24v漏型逻辑,你电表脉冲的输出电平,极性,频率没有说明,不好判断。
     2    输出接口要求是什么?负载大小,动作频率是多少?  原理正确的电路不一定好用,好用的的电路原理必须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提问: 头一次回帖,那不对了?审核是什么意思?

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就在本版块回楼主两个帖子,系统告知审核,不知啥意思。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