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新人求教三菱PLC模拟量输入的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13-05-31):
本菜鸟最近才开始接触三菱PLC,现在的问题是在CClink中连接有几个带CClink通讯口的仪表,如何分配这几个仪表的寄存器地址,比如远程寄存器刷新原件我设为D500,是不是读取第一个仪表数据为D500,第二个为D501,第三个为D503 。。。因为我最近看了些这方面的资料,资料描述说远程寄存器RWw/RWr与站号的关系,每个站4个字(如1E0-1E3),是不是D500对应一个字1E0,D501对应一个字1E1。。。请高手给予详细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纵观总线通讯,无非就是设置好两边的通讯参数,另外设置好主站的字寄存器的开始地址和数目,设置好主站的位寄存器的开始地址和数目。
所以你首先查询子站的寄存器数目,是字寄存器还是位寄存器,再设置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