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技术求助

楼主(2013-06-05):
不懂的地方是当圆盘转动一圈之后,在此碰到限位开关SQ,I0.1常闭接点断开,Q0.0失电的同时M0.0也失电,那么M0.0常闭开关一闭合,使得Q0.0经M0.0得电在此自锁,那么这样不就未能起到圆盘转动一周后自动停止的作用。
这一电路是我书上的某个例题,遇到问题来请教的,请大家帮一下我,这个该怎么理解。谢谢了先

网友A:
先输出Q0.0(为0),后输出M0.0(为0),根据扫描顺序执行程序,首先扫描I0.0为0,然后Q0.0为0,I0.1为0,M0.0为1,嗯应该就这样、

网友B:
楼主的水平确实有待提高  建议先找本基础看看 再看实例提高的较快

网友:
其实这就是一个单按钮启停的程序

网友C(2016-01-06):
Q0.0失电的同时M0.0也失电,那么M0.0常闭开关一闭合,因为Q0.0先失电,所以当M0.0常闭开关闭合时,一切开关都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