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EP 7 MicroWincc

楼主(2013-06-22):
  STEP 7 MicroWincc 安装后通信没有PC/PPI协议,不能与PLC建立通信,求指导

网友A(2013-11-28):
按驱动(usb编程电缆为网购用鲁大师,正品西门子网站下)插入编程电缆,pg/pc接口设置中点击任意接口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ppi添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