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给看下

楼主(2013-06-27):
这个程序怎样看,这是一个机器上的一段程序。看不懂

网友A:
把整个程序传上来,好分析

网友:
学习一下,看不太懂

网友B:
这谁能看懂你有没有符号表?没有的话就要根据你的工艺去分析了

网友C:
有I/O list 么  这样看不明白啊

网友D(2013-08-12):
这个可以有无数种解释,结合不同的工艺有不同的解释。没有具体的工艺和对应的io说明的话。怕是说出来你都看不懂

网友E:
这个程序需要结合外围电路图一起看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