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高手帮助,几组气缸协同工作。有报酬。

楼主(2013-08-04):
求高手帮助,几组气缸协同工作。有报酬。

有文档,有几位朋友写的程序作参考。有部分问题未能解决。

用户名就是QQ号

谢谢!

楼主:
运行顺序        气缸动作        运行的必要条件                说明
上电        全部强行复位                        系统启动不需要检查是否全复位,直接强制全复位。
打开开关        全部强行复位                        直接强制全复位
按停止键        全部强行复位                        直接强制全复位。急停开关,常闭.
按暂停键        全部保持现状不动
再按暂停键        运行到下一个工位                        工位顺序见0123456789
N键        设置N参数        ABCDEG复位                就是气缸A伸出到信号4的次数。
0        E伸出        CD复位        C1 D1位E伸出        ABG不作控制。脚踩一下,气缸伸出到底,自动复位。磁性开关感应位置。
1        C伸出        ABDEG复位        E来回来一次C伸出        要不要每次程序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都检查一下其他气缸的位置?不检查,怕出错撞坏设备。下同。
2        D伸出        ABGE复位,C伸出        C2 D伸
3        B伸出        AGE复位,CD伸出        D2 B伸        B四只
4        D复位        AGE复位,BC伸出        B2 D复
5        C复位        AGDE复位,B伸出        D1 C复
6        G、A伸出        CD复位,B伸出        C1 GA伸        E不作控制,可使用。检测到A信号2,气缸A急停。GA各四只,BGA有对应关系。考虑气压的问题,A分成二只一组,BG跟着分。
7        G复位        T时间到        T时间G停,A伸        E不作控制,可使用。A再次向前伸出时,不再检测信号2。
8        AB复位        N次数到        T时间A伸
A2直接到A4 在A4  M时间
A4到A3
  A3到A4
N结束,A1,B1        E不作控制,可使用。复位时AB一一对应关系,即A复位,B复位。
A2到A4,检测到信号4,保持M时间,M时间到,反向回复。检测到A3,立即返回A4。N为到A4的次数。次数到,AB同时复位。

网友:
不要用气缸啊,用国产的步进电机也可以达到啊,价格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