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小弟一事不解,还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3-08-24):
比如,像我们公司用的西门子的PLC, 拿现场二进制压力变送器举例,最终的4`20MA进入到PLC AI模块,最终这个电流信号去哪里了?偶实在想不通了,还望指点

网友A:
用专门的指令读取啊!

网友B:
经过AD转换,转换成数字量存储在PLC的寄存器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专门的指令读取啊!

什么意思,数字指令好理解,就是常开常闭,T  C 构成的,模拟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过AD转换,转换成数字量存储在PLC的寄存器中了

这样啊  大虾,如果我想从事PLC有关的工作,难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  大虾,如果我想从事PLC有关的工作,难不难

不难,PLC入门很容易的,多学习多问多做,别人能学会的你也一定能

网友A:
不難,加油吧,實際操作爲準!

网友D(2013-09-25):
刚学PLC,多多指教 !

网友E(2013-11-26):
用数据传输指令就可以把模拟量值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