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2N编程 为什么不能输入out y0z1

楼主(2013-11-27):
FX2N编程 为什么不能输入out y0z1,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本来就是不支持啊!

网友B:
那变址寄存器不能用在X和Y两个软元件上吗?

网友A:
三菱的没有这个用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没有这个用法啊!

但三菱编程手册63页上有描述x0z1的用法啊

网友A:
我的手册上面没有啊,你用的是那个手册,能不能传个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册上面没有啊,你用的是那个手册,能不能传个看看!

这是FX编程手册,在63页

网友A:
x0z1  这里的意思是 8进制哦,就是说 l例如 z1=5,就是X5后面的8位,刚好组成一个八进制数,而不是二进制。所以out y0z1  是不可以的。MOV y0z1 D0  是可以的

网友B:
但我试了很多类型的PLC都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