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的使用

楼主(2014-03-05):
1.怎么样让信息框和位存储器M15.0关联?
2.怎么实现VW2900的数据位2 3 4 时分别显示界面B2 B3 B4

网友A:
希望哪位前辈能给以解答

网友A: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已经找到答案   1.双击输入框 ——输入框属性——操作属性——对应数据名称点击右边的?
——根据采集信息生成通道类型选M寄存器通道地址选15  通道类型选通道的02位  OK
2.其实不用那么复杂  只要新建一个按钮构建就可以实现页面的跳转了
双击按钮构建  在属性设置中的操作属性的按下或抬起按钮属性中勾选打开用户窗口选已经建立的用户窗口B2  B3 B4

PLC新人  解释不好的地方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