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EM277之后出的问题!!急。。。

楼主(2014-03-11):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一个人都不懂吗、

网友B:
先在槽2放置cpu
你是放在槽2 DP位置吗

网友C:
EM277是DP從站,
架構好S7-300CPU,點DP進去,NEW一個1.5M網路,會自動拉出一條 DP master system網路,
在這條DP master system網路,按右鍵,insert object -> Additional Field Devices ->PLC
->EM 277 PROFIBUS-DP ,選好會自動在DP master system網路上掛上DP從站 EM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