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完成这些动作,有谁可以帮忙

楼主(2014-05-18):
X.轴行走相等的距离,(根据设置而定)

Y.轴行走不等距离,Y.轴需要安装个机械手

步骤以下

1.X轴行走推动工件,

2.感应器探测到工件的末端,

3.Y轴行走让机械手夹到工件的末端,

4.Y轴行走到设定点,(可以设定N个点)

5.冲床工作。(循环4与5两个动作,直到工件加工完毕)

6.Y轴回到起步点,松开机械手

7.Y轴回到原点,(原点与工件保持一定的距离,根据设定)

8.连续以上的动作

网友:
楼主,你的控制器是啥?

网友:
给个图就好理解了

网友:
这个不难完成噢,你要把执行机构与PLC型号写出来才好定噢。

网友:
做这个机器前,首先要搞清楚,几个气缸,几个感应器,几个马达,有没有测量仪器。这就要问机构工程师,还有问使用者,动作工艺。就开始画图,购买工控产品了,等到机台装起来,就可以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