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4-06-10):
用S7-200做倒计时显示器,但看不懂仿真结果。求教此时此刻倒计时到哪一天了谁能给讲讲?是怎么计算的?我只知道是十六进制,但具体那一秒实在算不出来

网友A:
这只是显示的当前,你监测的M地址的值,MW是字,1字=2字节,MB是字节

网友B(2014-07-21):
楼主可以采用减计数器,我曾试过计数器和定时器,做时分秒计时,觉得,使用减计数器应该也可以,如果说还需要倒计时到哪一天,可以用4个计数器,时分秒,日,具体没试过,纯粹给楼主一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