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200受密码保护,怎么解密码

楼主(2014-06-12):
西门子S7 200 cpu 224受密码保护,怎么解密码。就是写入程序和读出程序都不能,受密码保护,请大师赐教怎么解密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编程软件里的菜单PLC下面的清除命令就可以清除三级下的密码,
还有就是通过存储卡写进程序来清除PLC内的原来程序的密码

网友B:
用解密软件不能解的话,那只能拆机解密,关于拆机解密,前面已有人发帖,慢慢寻找吧。

网友A:
从你的装着来看是高级工程师,很荣幸能受到你的关注,以后有关PLC方面的知识向你请教 ,我是自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