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PLC与VB连接问题

楼主(2014-07-02):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用VB控制PLC啊  控制开关量的数据寄存器的读写都可以了 就是WR这个指令怎么用  RR也行了  就是控制开关的不行   请给与指点

网友A:
注意发送的数据时16进制,而且校验码要对!

网友B:
sFormat ="@00WR00000080"
    FCS = XORR(sFormat)

    ReadCmd = sFormat & FCS & "*" & Chr$(13)
   MSComm1.Output = ReadCmd
   Tim = Timer
   Do  '等待
     If Timer > Tim + 1 Then: MsgBox ("读值不成功"): Exit Sub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1
   Text13.Text = MSComm1.Input

是不是对应  W/ICO 0.00    的第7位为ON啊
你QQ多少  我们可以聊聊

网友A:
XORR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