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Q系列 PLC 通讯模块为QJ71LP21-25(光纤通讯)

楼主(2014-07-06):
如题,请问光信号是如何产生的 是LED还是激光

网友A:
没有研究过,应该是激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研究过,应该是激光!

请教:有没有相关资料呢? 我想知道它的注入功率跟光波长是多少的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