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7-07):
5金币

求大神看看,为什么按第二位数字时显示的不是x1*10+x2??

网友A:
跪求大神指点 、、、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你是想按1下时,处理1任务,按2下时处理2任务,按3下时处理3任务;还是想按几号键处理几号任务。前者,单键,串行循环实现;后者,可能把计数器去掉,直接连接相应的任务

网友B:
按你这么写,上来就按2键,仅把mw10值传给mw12

网友C:
有点混乱,逻辑性不强,你要实现啥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你是想按1下时,处理1任务,按2下时处理2任务,按3下时处理3任务;还是想按几号键处 ...

就是简单的三位数字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点混乱,逻辑性不强,你要实现啥功能?

就是简单的三位数字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简单的三位数字显示

谢谢,现在问题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