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在程序中怎么加入流量计

楼主(2014-07-10):
3金币
s7-300在程序中怎么加入流量计,需要检测出流量,用什么指令 、、、

网友A:
设置mobus 直接读取寄存器就可以,没有必要指令了

网友B:
跪求大神 、、、

网友C:
直接用通讯读取

网友C:
也可以用4-20ma模拟量或者脉冲方式来显示,看你想用哪一种

网友A:
和你的流量计有关,最好用485,稳妥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4-20ma模拟量或者脉冲方式来显示,看你想用哪一种

我对这块不懂,能否详细点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流量计有关,最好用485,稳妥点

能否具体点,指令用哪个,怎么仿真、、谢谢、、、

网友D:
买流量计的时候,注意选择模拟量或者485读取,选485最好。一般都是modbus的。直接设置好协议,不用指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买流量计的时候,注意选择模拟量或者485读取,选485最好。一般都是modbus的。直接设置好协议,不用指令的。 ...

恩恩,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