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登录
龙骨成型设备有点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4-07-12):
本人有台成型设备做龙骨的。电脑数控的。只要输入所需要的根数,长度,就可以了,通过欧姆龙的一个滚轮计数器,到达所设定好的长度后自动切断。但是如果把马达的速度调快点,出来的长度要比实际的长度长。马达速度越快长的越多。如果把电机调速器调在20时可能长2mm左右,如果把速度调到30时就有可能长1~2cm了。不知道是不是惯性的原因,机器上所用的马达是普通的5.5kw三相马达,不带刹车的,虽然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修正,但这要试好多次才行,就算调好了。可是偶偶还有1mm左右的误差。所以想请懂的朋友指点下,是系统设置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把我现在普通的5.5kw三相电机,换电磁制动的电机不知道行不行?还是换成步进电机,哪个好。

网友:
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话,价格PG卡,就可以保证你的精度了。用步进不划算。给你个型号台达的变频器VFD075B4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