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4-08-14):
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
用PLC的数字量输出点,如果PLC是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接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端子。如果是电压输出,可以通过继电器转换为无源触点后接启动信号端子。这样控制PLC的输出与否即可启动/停止变频器。

PLC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一般有两种方法
1。模拟量控制,可以用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模块,根据变频器的具体要求选择0-10V电压或4-20mA电流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的频率反馈根据要求可以选择模拟量输入进行采集(也可以不采集,开环控制)。
2。串行总线通信控制,高档的变频器有通信接口,像uss,profibus DP,simolink等,可以通过PLC的通信端口(或通信模块)给定频率值,变频器和PLC间相互通信。

综上,利用总线通信的方式可以以一个通信端口(或配备通信模块组件)的方式控制总线上所有的变频器(在总线地址范围内)。而利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则必须每个通道对应一台变频器。两种方法都可以,要看具体的应用。

两个方式:  1、PLC通讯口与变频器通讯口连接,使用变频器能接受的通讯协议,PLC通过通讯口向变频器发送质量、读取数据;  2、通过PLC的数字量输出端口、模拟量输出端口与变频器的控制端口(启停、方向等)及模拟量输入端口连接。PLC通过控制数字量输出端口的状态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及动作,通过模拟量输出端口输出控制电源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主要是两种:一、通过IO点控制变频器起停,至于运行速度就靠变频器面板调节。二、通过plc的通讯口控制,可以控制起停和频率的条件,参数的设置等等,对于及时性要求高的场合慎用,或者用总线控制也可以达到高速通讯。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     PLC前面应该连接一个电脑,电脑上是模拟图,图里面有按钮或者没连到电脑上面,但至少有个按钮或开关可以控制变频器的通断的。     比如是个按钮吧,按钮连接PLC,PLC在连接继电器,后面链接变频器。     工作原理是:按下按钮,PLC工作,PLC根据里面的程序(事先人工编好的程序,目的是控制变频器的程序)和按钮信号来控制后面继电器的带电与断点。继电器里面有触电(相当于开关,继电器带电,开关闭合,反之断开),继电器带电后,触电闭合,相当于开关闭合,然后后面的变频器就可以工作了。    现在来解决你提到的多台变频器。用同样的方法,相当于电路里面的并联一样,同样可以控制别的变频器而且互不影响。因为PLC里面有N多个端子(接口),可以同时控制很多个。  把变频器首先设置为外部端子控制起停,再变频器的端子并联起来,然后设置变频器的频率,按照你的要求设置变频器的最高频率0HZ.10HZ.20HZ.30HZ.40HZ.50HZ.就行了。用总线控制  台达的用modbus总线  西门子可以用USS指令  主要看你的变频器与PLC所选择的类型了是控制变频正反转还是HZ的  正反转的好控  2个继电器就可以  HZ的分多段的  也可以模拟量输出的不过就得应外加模拟量输出模块的 PLC开关量输出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外部控制接点实现启动停止,正反转;PLC模拟量可以对变频器做矢量控制,达到速度,位置控制;对支持相同协议的PLC和变频器可实现数字通信,通过人机界面更改变频器内部参数,调频等等。(沃翊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