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14-11-17):
做销售的,问两个比较蠢的问题
1 我的PLC有0.15us的逻辑运算速度,8us浮点运算速度,18uspID指令速度,有4路200K HZ的高速计数器,如果我不停置位脉冲输入,我把输入直接传送给输出,是不是可以实现100K的高速脉冲输出?
2 我的PLC有8K程序空间,4K数据空间,如果数据空间不够,我可以借用程序空间来存储数据吗?

我只是从销售选型角度考虑,本身不懂这些,问的不专业,勿喷!

网友:
做销售的,问两个比较蠢的问题
1 我的PLC有0.15us的逻辑运算速度,8us浮点运算速度,18uspID指令速度,有4路200K HZ的高速计数器,如果我不停置位脉冲输入,我把输入直接传送给输出,是不是可以实现100K的高速脉冲输出?
不可以
2 我的PLC有8K程序空间,4K数据空间,如果数据空间不够,我可以借用程序空间来存储数据吗?
这些数据通常不用修改就可以

我只是从销售选型角度考虑,本身不懂这些,问的不专业,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