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忙看下错在哪里?

楼主(2014-12-19):
S7-200控制6个电磁阀工作,plc得电,第一个电磁阀工作10S停止,隔20分钟到第二个电磁阀工作10秒再停止隔20分钟再到第三个......6个电磁阀循环工作。(时间用plc外部电位计控制)调试了循环不了

网友A:
你想的太复杂了,用两个计时器就+一个计数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的太复杂了,用两个计时器就+一个计数器,就可以搞定

具体呢  求教了

网友C(2015-02-26):
1个计时器比较指令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