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64位笔记本连接CQ系列各种不行

楼主(2016-05-02):
我的笔记本是Windows7的系统,现在要连接CQM1H机型的PLC,因为没有串口,就用了转USB接口,安装了驱动后,因为机型很老,用的CX-P5.0编程,发现不能连接到PLC。发现应该是CX-P5.0不支持64位系统,于是自作聪明在32位XP虚拟系统上运行,试图连接PLC,发现也不行。后来卸载了CX-P5.0,安装了CXone,同样是不能连接PLC。PLC是正常的,各开关也在正确状态,通讯设置是对的,不知道是不是转接线有问题,还是系统不行?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转接线串口端不能直接连到PLC的串口,而是要连到PLC那根原配的双串口线,再通过那双串口线连PLC,这样才能正常连接。好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