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
网站事务区
『本站产品交流』
JSCNC调试软件“配置文件,打开错误”解决方法 ...
[JSCNC]
JSCNC调试软件“配置文件,打开错误”解决方法

网友(2017-05-26):
“配置文件,打开错误”产生的原因是配置文件路径错!
解决步骤:
1.点击
确定
,
2.进入主画面,点击
系统设置,
再点击
本地读取
3.找到配置目录,选取文件,打开如图:
4.点击
本地保存
,再重启软件,此错误消失。
配置文件
,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