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CNC] JSCNC32TTx13和JSCNC32TTx23 USB驱动程序安装

楼主(2017-05-28):
使用说明

JSCNC32TTx13驱动安装
   XP Win7 一般安装方法
        1.安装驱动前先不要连接usb线,将下载的文件解压:
        2.拔掉usb线
        3.然后重新插入usb线,并等待系统自动检测USB成功
        4.在设备管理器中打开更新驱动,定位到当前目录,来更新驱动
        5.如果出现叹号,请重插USB线,或者重新从第一步开始安装
JSCNC32TTx23驱动安装
   XP Win7 一般安装方法
        1.安装驱动前先不要连接usb线,将下载的文件解压:
        2.拔掉usb线
        3.然后重新插入usb线,并等待系统自动检测USB成功
        4.64位机安装Setup_Win7.8.10.exe
          32位机安装Setup_WinXp.exe
        5.如果出现叹号,请重插USB线,或者重新从第一步开始安装

Win7 32 Ghost 不能安装串口驱动解决方法

1、对于一些精简过的系统,无法安装虚拟串口,是由于系统缺少mdmcpq.inf和usbser.sys文件所造成的。只需要将文件下载下来放在相应的文件夹下面就行了。
文件对应的目录如下:
mdmcpq.inf在C:\WINDOWS\INF目录;
usbser.sys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

2、修改mdmcpq.inf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修改为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正是这一段文件的错误导致在安装时不能将FileRepository文件夹中的usbser.sys文件复制到drivers目录下,导致安装错误。
3.某些GHOST 系统无法安装驱动或者无法启动USB串口,请安装缺失文件,后重试。

技术论坛:http://bbs.plcjs.com淘宝店铺:http://plcjs.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