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登录
[JSCNC] JSCNC系列PLC之USB操作

楼主(2017-06-25):
一,简述:
   USB可以工作在三种模式下:
    1:虚拟串口(JSerialCom-可以用PC编写程序。(全系列控制器支持)
    2USB读卡器-在不拔下McroSD(TF)卡前提下,虚拟一U盘,在第三方设备上面编辑和修改数据。
    3UHost:直接插上U盘作存储器,JSCNC可以读写U盘。
     注意:1全系列控制器支持. 23JSCNC32TU123支持
二,相关寄存器:

寄存器

解释
M8201
USB复位开关 : 0.结束 1.复位,复位后自动值0。
V
V
M8202
U盘连接状态:0.断开 1.连接
V
D8216
USB模式:

  0.虚拟串口

1.虚拟U盘,需要插人MicroSD或TF卡.

2.USB OTG HOST

99.复位USB, 复位时需要拔掉USB线或者U盘, 配合M8201  操作看下文。
V
V
D8217
控制器当前磁盘:G代码运行,编辑,读写均使用主磁盘

0.MicroSD或TF卡

1.USB
V
V
D8218
控制器目标磁盘:仅在同时操作2个磁盘时才用到,比如备份指令9

0.MicroSD或TF卡

1.USB
V
V
三,功能码:
  使用方法和MicroSD卡一致,请参考MicroSD卡功能码。操作时只要改动D8217的值就可以切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