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榫模板公式

楼主(2020-02-11):
燕尾榫模板在开榫中起的作用是控制燕尾刀的轨迹,以快速开出均匀间隔的,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榫头,榫眼,以达到榫接合适的目的

开榫模板样图

不同刀高/深开出的榫样

燕尾刀刃高 榫头间距不变 小端随板厚变化 示意图

燕尾榫模板 计算方法

▲▲▲▲▲▲▲▲▲▲▲▲▲▲▲▲▲▲▲▲▲
      燕尾榫模板公式:
       必须事先确定常用最小板厚  ,根据常用最小板厚来确定燕尾刀使用高度, 再根据燕尾刀使用高度最小直径来确定燕尾榫榫眼或榫头小端,

设:基准宽度为榫眼或榫头的大小端宽,由常用最小板厚 燕尾刀使用高度决定

  大端=燕尾榫眼或燕尾榫头 大端   (大端是由燕尾刀大端确定的是不变的)
小端=燕尾榫眼或燕尾榫头 小端  (小端是随刀高(或板厚)变化的)(如图燕尾刀刃高榫头间距板厚变化示意图)
              (大端是由燕尾刀大端确定的是不变的,小端是随刀高(或板厚)变化的,根据常用最小板厚需要选用,以常用最小板厚为燕尾刀使用高度,取燕尾刀使用高度处的窄部直径为小端宽)

则:
齿距  齿距=(榫眼或榫头)大端+小端
                                                     (反映在榫接上是榫眼或榫头交错相邻加
                                                                          即=燕尾榫眼大端+燕尾榫头小端
                                                                          或=燕尾榫眼小端+燕尾榫头大端)

齿槽宽 =轴套(或轴承)直径

齿宽 =(大端+小端) -齿槽宽

齿厚(模板厚)    =5~10

榫深 =燕尾刀使用高度≤实际板厚

榫厚  =板厚

齿长 = 2*常用最小板厚-大端/2+小端/2+预计叠开层数*常用最小板厚

实际板厚≥ 常用最小板厚

注:确定常用基准板厚 即常用最小板厚后,
1,模板齿距尺寸确立后,只可配合相应燕尾刀用于≥基准板厚的板材。
2,在实际板厚是基准板厚时是榫接合适的透榫
3,在实际板厚大于基准板厚时 是榫接合适的半透榫,在实际板厚特大于基准板厚时 是榫眼或榫头会显得特别小.
4,在实际板厚小于基准板厚上是榫接不合适【(齿距-大端)小于榫眼小端,即榫头小端小于榫眼小端】

    (注: 预计叠开层数*常用最小板厚为我的设想,为同时加工多块榫眼或榫头位置相同的板子,减少误差,提高效率使用,需配合限位条块和外置轴承使用,要减小齿长时,用限位条块压在模板上相应位置改变齿长,待我的模板做好后再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