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1S PLC RS指令 在8位模式下发出数据正常,收到不正常

楼主(2020-10-24):
1金币

通讯双方分别为一国产FX1S PLC和USB转485转换器,PLC处在监控写入模式,转换器通过上位机控制,两者通信均设为9600波特率,8位长度,一位停止位,无检验位,通过设置PLC的特殊继电器M8161,让通讯用8位模式
RS指令为:           【RS D100 K8 D150 K2】
PLC发送11AA 22BB 33CC 44DD 55EE ,转换器的上位机接收到00AA 00BB 00CC 00DD 00EE 00 00 00,貌似正常,和说明书里面说的一致,高位忽略,地位发送,没发送的全是0
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到PLC发送FF 00 FF 00,PLC 接受在寄存器里面显示00FF 00FF,,然后发送20 00 40 00到PLC,显示 0020 0040,貌似能找出规律,在发送 20 10 40 00,plc却显示 0020 0004,后面试了几组结果如下:

转换器上位机值

PLC监控写入模式对应寄存器值
20 10 40 10
0020 0004
20 11 40 10
0020 0044
20 11 40 13
0020 0044
20 10 20 13
0020 0044
20 10 2f 13
0020 0044
20 1f 2f 13
0020 00f4
20 1f 2f 14
0020 00f4
20 5f 2f 14
0020 00f5
20 6f 2f 14
0020 00eb
演示视频
https://wws.lanzous.com/i01dvhoz48d

网友:
以下是今天测试的更多组数据结果
串口软件发送 PLC接收
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通讯格式
高字节
低字节
高字节
低字节
 高字节
低字节
高字节
低字节
9600kb/s
1位停止位
A0
A0
A0
A0
无校验
A0
A0
A0
A0
8位数据长度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RS D100 K8 D150 K2】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0A
A0
A0
A0
0B
A0
A0
A0
0C
A0
A0
A0
0D
A0
A0
A0
0E
A0
A0
A0
0F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1A
A0
A0
A0
1B
A0
A0
A0
1C
A0
A0
A0
1D
A0
A0
A0
1E
A0
A0
A0
1F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A0
4A
A0
2A
A0
A0
A0
2B
A0
A0
A0
2B
A0
A0
A0
2B
A0
A0
A0
2B
A0
A0
A0
2B
A0
A0
A0
2B
A0
A0
A0
2B
A0
A0
A0
2B
A0
A0
A0
2B
A0
A0
A0
2B
A0
A0
A0
2B
A0
0A
A0
A0
2B
A0
1A
A0
A0
2B
A0
2A
A0
A0
2B
A0
3A
A0
A0
2B
A0
4A
A0
A0
2B
A0
5A
A0
A0
2B
A0
6A
A0
A0
2B
A0
7A
A0
A0
2B
A0
8A
A0
A0
2B
A0
9A
A0
A0
2B
A0
AA
A0
A0
2B
A0
BA
A0
A0
2B
A0
CA
A0
A0
2B
A0
DA
A0
A0
2B
A0
EA
A0
A0
2B
A0
FA
A0
A0
2B
A1
FA
A0
A5
A0
2B
A2
FA
A0
A0
2B
A3
FA
A0
A5
A0
2B
A4
FA
A0
A0
2B
A5
FA
A0
A5
A0
2B
A6
FA
A0
A0
2B
A7
FA
A0
A5
A0
2B
A8
FA
A0
A0
2B
A9
FA
A0
A5
A0
2B
AA
FA
A0
A0
2B
AB
FA
A0
A5
A0
2B
AC
FA
A0
A0
2B
AD
FA
A0
A5
A0
2B
AE
FA
A0
A0
2B
AF
FA
A0
A5
A0
2B
A0
FA
A0
A0
2B
B0
FA
A0
A0
2B
C0
FA
A0
A0
2B
D0
FA
A0
A0
2B
E0
FA
A0
A0
2B
F0
FA
A0
A0
2B
FF
FA
A0
A5
A0
2B
F0
FA
A0
A0
2B
F1
FA
A0
A5
A0
2B
F2
FA
A0
A0
2B
F3
FA
A0
A5
A0
2B
F4
FA
A0
A0
2B
F5
FA
A0
A5
A0
2B
F6
FA
A0
A0
2B
F7
FA
A0
A5
A0
2B
F8
FA
A0
A0
2B
F9
FA
A0
A5
A0
2B
FA
FA
A0
A0
2B
FB
FA
A0
A5
A0
2B
FC
FA
A0
A0
2B
FD
FA
A0
A5
A0
2B
FE
FA
A0
A0
2B
FF
FA
A0
A5
A0
3B
FF
FA
A0
A7
A0
4B
FF
FA
A0
A9
A0
5B
FF
FA
A0
AB
A0
6B
FF
FA
A0
AD
A0
7B
FF
FA
A0
AF
A0
8B
FF
FA
A0
B1
A0
9B
FF
FA
A0
B3
A0
AB
FF
FA
A0
B5
A0
BB
FF
FA
A0
B7
A0
CB
FF
FA
A0
B9
A0
DB
FF
FA
A0
BB
A0
EB
FF
FA
A0
BD
A0
FB
FF
FA
A0
BF
A1
FB
FF
FA
A1
BF
AA
FB
FF
FA
AA
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