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FX3U基本指令编程汇总

楼主(2023-12-30):
LD(取指令) 常开触点与左母线连接。

LDI(取反指令) 常闭触点与左母线连接。

LDP(取上升沿指令) 与左母线连接的常开触点的上升沿检测指令。

LDF(取下降沿指令) 与左母线连接的常闭触点的下降沿检测指令。

OUT(输出指令) 对线圈进行驱动的指令。

LD、LDI、LDP、LDF指令操作目标元件为X 、Y 、M 、T、C、S

OUT指令操作目标元件为Y、M、T、C和S,不能用于X。

AND(与指令) 一个常开触点串联连接指令,完成逻辑“与”运算。

ANI(与反指令) 一个常闭触点串联连接指令,完成逻辑“与非”运算。

ANDP 上升沿检测串联连接指令。

ANDF 下降沿检测串联连接指令。

AND、ANI、ANDP、ANDF指单个触点串联连接指令,串联次数没有限制,可反复使用。操作目标元元件为X、Y、M、T、C和S。

OR(或指令) 用于单个常开触点的并联,实现逻辑“或”运算。

ORI(或非指令) 用于单个常闭触点的并联,实现逻辑“或非”运算。

ORP 上升沿检测并联连接指令。

ORF 下降沿检测并联连接指令。

OR、ORI、ORP、ORF指令指单个触点的并联,并联触点的左端接到LD、LDI、LDP或LPF处,右端与前一条指令对应触点的右端相连,触点并联指令连续使用的次数不限。

OR、ORI、ORP、ORF指令操作目标元件为X、Y、M、T、C、S。

SET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M、S。RST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M、S、T、C、D、V 、Z。RST指令常被用来对D、Z、V的内容清零,还用来复位积算定时器和计数器。对于同一目标元件,SET、RST可多次使用,顺序也可随意,但最后执行者有效。

PLS指令在输入信号上升沿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输出。PLF指令在输入信号下降沿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输出,利用微分指令可以检测到信号的边沿。

PLS、PLF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和M。

INV(取反指令) 执行该指令后将原来的运算结果取反,无需指定软元件编号。

NOP(空操作指令) 不执行操作,但占一个程序步。执行NOP时并不做任何事,有时可用NOP指令短接某些触点或用NOP指令将不要的指令覆盖。当PLC执行了清除用户存储器操作后,用户存储器的内容全部变为空操作指令。

END(结束指令) 表示程序结束。若程序的最后不写END指令,则PLC不管实际用户程序多长,都从用户程序存储器的第一步执行到最后一步。若有END指令,当扫描到END时,则结束执行程序,这样可以缩短扫描周期。在程序调试时,可在程序中插入若干END指令,将程序划分若干段,在确定前面程序段无误后,依次删除END指令,直至调试结束。

MEP、MEF指令是使运算结果脉冲化的指令,不需要指定软元件编号。到MEP指令为止的运算结果,从OFF→ON时变为导通状态。如果使用MEP指令,那么在串联了多个触点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实现脉冲化处理。到MEF指令为止的运算结果,从ON→OFF时变为导通状态。如果使用MEF指令,那么在串联了多个触点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实现脉冲化处理。

在PLC子程序以及FOR~NEXT指令等中,用MEP、MEF指令对用变址修饰的触点进行脉冲化的话,可能无法正常动作。MEP、MEF指令是根据到MEP/MEF指令正前面为止的运算结果而动作的。后的1个运算周期内,对象软元件动作。

三菱FX3U入门第一课(本体及接线介绍)
三菱FX3U编程软件GXWORKS2安装以及使用编程线缆USB-SC09-FX进行程序的上传下载三菱FX3U PLC电池的作用及存储器盒的使用
三菱FX3U产品特性及本体选型
三菱FX3U软元件整理总结(输入X、输出Y、定时器T、计数器C、辅助继电器M、数据寄存器D、状态S、变址寄存器V、Z、常数指定)三菱PLC程序加密的几种方法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