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5高速计数器功能的使用

楼主(2023-12-30):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FX5高速计数器功能的使用

概述

高速计数器是使用CPU模块的通用输入端子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对普通计数器无法计测的高速脉冲的输入数进行计数的功能。

FX5UJ CPU模块及FX5U/FX5UC CPU模块支持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

根据所用输入(模块),高速计数器的各功能有以下限制:

高速计数器规格

(1)高速计数器的类型

■ 1相1输入计数器(S/W)

■ 1相1输入计数器(H/W)

■ 1相2输入计数器

■ 2相2输入计数器[1倍频]

■ 2相2输入计数器[2倍频]

■ 2相2输入计数器[4倍频]

(2)高速计数器的形式

■ 设置了链接长度时

■ 未设置链接长度时(环形计数器)

(3)高速计数器的最高频率

高速计数器的分配

(1)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分配

■ FX5U/FX5UC CPU模块

■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

各输入的n是各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的起始输入编号

A:A相输入

B:B相输入(但是,1相1输入(H/W)时,变为方向切换输入。)

P:外部预置输入

E:外部使能输入

要点注意: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的通道编号分配如下。按距离CPU模块的顺序排列,从近到远分别为第1台、第2台……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第1台:通道9、通道10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第2台:通道11、通道12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第3台:通道13、通道14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第4台:通道15、通道16

高速计数器功能使用

(1)参数设置

■ CPU模块

导航窗口[参数][模块参数][高速I/O]“输入功能”“高速计数器”“详细设置”

(2)基本设置方法

通过高速计数器的参数,将动作模式设置为普通模式

(3)设置输入响应时间(建议将响应时间设置1ms以下)

(4)高速计数器指令使用

■开始/停止高速计数器的计测

高速计数器仅通过设置参数无法进行计数,要开始/停止计数,需要通过HIOEN/DHIOEN指令执行开始/停止。

①设置开始・停止的功能编号

②设置功能开始生效的CH编号的位

③设置功能停止生效的CH编号的位

例如:

要启用通道3时,应在②中设置04H。要停止时,在③中设置04H

要启用通道1、通道4、通道5时,应在②中设置19H。要停止时,在③中设置19H

要启用通道1、通道4、停止通道5时,应在②中设置09H、在③中设置10H

注:开始与停止均设置相同的CH为ON值时,将优先停止动作。

■读取/写入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

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按每个通道存储在特殊寄存器中,通过监视该值可确认当前值,可使用HCMOV/DHCMOV指令读取最新的值

X6发生OFF → ON变化时,计数器当前值(SD4501, SD4500)→ 向D1,D0传送,同时将计数器当前值(SD4501, SD4500)置为0

(5)高速计数器程序编写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