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解决方法 AL.90 原点回归未完成警告

楼主(2023-12-31):
AL.90  原点回归未完成警告

MR-JE-A MR-JE-AS  MR-JE-B(F)  MR-JE-C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90.1

原点回归未完成

在原点回归未完成的状态下执行了自动运行。

确认是否执行了原点回归(ZP(原点回归完成)OFF)。

未执行原点回归。

请执行原点回归。

执行了原点回归。

请确认②。

执行原点回归后,ZP(原点回归完成)OFF。

确认ZP(原点回归完成)是否OFF。

ZP(原点回归完成)OFF。

请确认ZP(原点回归完成)为OFF条件的使用方法。

绝对位置中使用时,发生[AL.25 绝对位置丢失]后,未执行原点设定,执行了定位运行。(仅限MR-JE-C时)

在报警履历中确认过去是否发生了[AL.25 绝对位置丢失]。

发生了[AL.25 绝对位置丢失]。

请确认电池电压、电池电缆是否不良,并排除异常后执行原点回归。

未发生[AL.25 绝对位置丢失]。

请确认④。

检测出软件行程限位/行程限位。(仅限MR-JE-C时)

[Pr.PD35]设置为“_ _ _ 1”、设置[AL.99 行程限位警告]或“_ 1 _ _”时,确认是否发生[AL.98 软件行程限位警告]。

发生了[AL.98 软件行程限位警告]或[AL.99行程限位警告]。

请在限位的范围内移动并执行原点回归。请在原点确定时再次执行伺服ON。

未发生[AL.98 软件行程限位警告]、[AL.99行程限位警告]。

请确认⑤。

执行原点回归后,ZP2(原点回归完成2)变为OFF。(仅限MR-JE-C时)

确认ZP2(原点回归完成2)是否变为OFF。

ZP2(原点回归完成2)变为OFF。

请确认是否执行ZP2(原点回归完成2)为OFF条件的使用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90.2

原点回归异常结束

未能从原点回归速度减速至爬行速度。

确认从原点回归速度减速至爬行速度完成前近点DOG是否关闭。

减速至爬行速度完成前近点DOG已关闭。

请重新修改DOG的位置。
另外,请重新修改原点回归速度、爬行速度、近点DOG后移动量的参数值。

近点DOG未连接DOG。(仅限MR-JE-C时)

确认近点DOG是否正确连接。

未连接。

请正确连接。

已连接。

请确认③。

启动原点回归后,检测出行程限位。(仅限MR-JE-C时)

确认行程限位是否正确连接。或确认是否达到行程限位。

行程限位未连接。或达到行程限位。

请正确连接行程限位。或重新修改行程限位的位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90.5

Z相未通过

无法正常检测Z相信号。

请确认是否可正常检测伺服电机的Z相信号。

无法检测Z相信号。

请重新修改Z相信号及接线。

可检测Z相信号。

请确认②。

伺服电机在Z相未通过的状态下直接执行了原点回归。

确认从原点回归开始后到关闭近点DOG间是否通过Z相信号。

Z相未通过。

请重新修改原点回归开始位置、近点DOG的设置位置。

MR-J4-A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90.1

原点回归未完成

在原点回归未完成的状态下执行了自动运行。

确认是否执行了原点回归(ZP(原点回归完成)OFF)。

未执行原点回归。

请执行原点回归。

执行了原点回归。

请确认②。

绝对位置中使用时,发生[AL.25 绝对位置丢失]后未执行原点设定执行了定位运行。

确认在报警履历中过去是否发生了[AL.25 绝对位置丢失]。

发生了[AL.25 绝对位置丢失]。

请确认电池电压、电池电缆是否不良,并排除异常后执行原点回归。

未发生[AL.25 绝对位置丢失]。

请确认③。

执行原点回归后,ZP (原点回归完成)已关闭。

确认ZP (原点回归完成)是否为关闭状态。

ZP (原点回归完成)已关闭。

请确认ZP (原点回归完成)关闭条件的使用方法。(参照“MR-J4-_A_-RJ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 (定位模式篇)” 2.3节)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90.2

原点回归异常结束

未能从原点回归速度减速至爬行速度。

确认从原点回归速度减速至爬行速度完成前近点DOG是否关闭。

减速至爬行速度完成前近点DOG已关闭。

请重新修改DOG的位置。
另外,请重新修改原点回归速度、爬行速度、近点DOG后移动量的参数值。

等分算出方式时,原点回归速度或爬行速度到原点未能进行减速。

确认原点回归速度或爬行速度到原点位置在减速完成前是否通过了原点。

减速完成前未通过原点。

请重新修改行程限位与原点的位置关系。
或请重新修改原点回归速度、爬行速度、减速时间常数、原点移位量的参数值。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90.5

Z相未通过

无法正常检测Z相信号。

请确认是否可正常检测伺服电机或线性伺服电机的Z相信号。

无法检测Z相信号。

请重新修改Z相信号及接线。

可检测Z相信号。

请确认②。

伺服电机在Z相未通过的状态下直接执行了原点回归。

确认从原点回归开始到关闭近点DOG期间是否通过Z相信号。

Z相未通过。

请重新修改原点回归开始位置、近点DOG的设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