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解决方法 AL.8E USB通信异常Modbus-RTU通信异常

楼主(2023-12-31):
AL.8E  USB通信异常/Modbus-RTU通信异常

MR-JE-A MR-JE-AS  MR-JE-B(F)  MR-JE-C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1

USB通信接收错误/串行通信接收错误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设置正确。

请确认②。

通信电缆存在异常。

确认通信电缆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通信电缆。

再现。

请确认③。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2

USB通信校验和错误/串行通信校验和错误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3

USB通信字符错误/串行通信字符错误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字符。

确认发送时的字符代码。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字符。

请修改发送数据。

未发送规格中没有的字符。

请确认②。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符合通信协议。

不符合。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符合。

请确认③。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4

USB通信指令错误/串行通信指令错误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指令。

确认发送时的指令。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指令。

请修改发送数据。

未发送规格中没有的指令。

请确认②。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符合通信协议。

不符合。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符合。

请确认③。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5

USB通信数据号错误/串行通信数据号错误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数据号。

确认发送时的数据号。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数据号。

请修改发送数据。

未发送规格中没有的数据号。

请确认②。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符合通信协议。

不符合。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符合。

请确认③。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6

Modbus-RTU通信接收错误
(仅限MR-JE-A时)

控制器、伺服放大器等的设置不当。

请确认控制器、伺服放大器等的设置(通信协议选择、波特率、奇偶等)。

设置不当。

请重新设置。

设置正确。

请确认②。

通信电缆存在异常。

确认通信电缆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通信电缆。

再现。

请确认③。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7

Modbus-RTU通信信息画面错误
(仅限MR-JE-A时)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符合通信协议。

不符合。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符合。

请确认②。

控制器、伺服放大器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控制器、伺服放大器等的设置(通信协议选择、波特率、奇偶等)。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8

Modbus-RTU通信CRC错误
(仅限MR-JE-A时)

请执行[AL.8E.7]的调查方法。

MR-J3-A

伺服放大器与通信设备(个人计算机等)之间发生了串行通信不良。

<发生原因>

<处理>

·通信电缆不良。
 (断线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电缆。

·通信设备(个人计算机等)故障。

→更换通信设备(个人计算机等)。

MR-J3-B

伺服放大器与通信设备(个人计算机等)之间发生了USB通信不良。

<发生原因>

<处理>

·USB电缆不良。

→更换USB电缆。

·通信设备(个人计算机等)故障。

→更换通信设备(个人计算机等)。

MR-J4-A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1

USB通信接收错误

通信电缆存在异常。

确认通信电缆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通信电缆。

再现。

请确认②。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设置正确。

请确认③。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2

USB通信校验和错误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3

USB通信字符错误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字符。

确认发送时的字符代码。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字符。

请修改发送数据。

未发送规格中没有的字符。

请确认②。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遵循通信协议。

未遵循。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遵循。

请确认③。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4

USB通信指令错误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指令。

确认发送时的指令。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指令。

请修改发送数据。

未发送规格中没有的指令。

请确认②。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遵循通信协议。

未遵循。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遵循。

请确认③。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5

USB通信数据号错误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数据号。

确认发送时的数据号。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数据号。

请修改发送数据。

未发送规格中没有的数据号。

请确认②。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遵循通信协议。

未遵循。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遵循。

请确认③。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6

Modbus-RTU通信接收错误

通信电缆存在异常。

确认通信电缆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通信电缆。

再现。

请确认②。

控制器、伺服放大器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控制器、伺服放大器等的设置(通信协议选择、波特率、奇偶等) 。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设置正确。

请确认③。

伺服放大器已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7

Modbus-RTU通信信息画面错误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遵循通信协议。

未遵循。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遵循。

请确认②。

控制器、伺服放大器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控制器、伺服放大器等的设置(通信协议选择、波特率、奇偶等)。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8

Modbus-RTU通信CRC错误

请执行[AL.8E.7]的调查方法。

MR-J4-B  MR-J4-B-RJ010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1

USB通信接收错误

通信电缆存在异常。

确认通信电缆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通信电缆。

再现。

请确认②。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设置正确。

请确认③。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2

USB通信校验和错误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3

USB通信字符错误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字符。

确认发送时的字符代码。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字符。

请修改发送数据。

未发送规格中没有的字符。

请确认②。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遵循通信协议。

未遵循。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遵循。

请确认③。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4

USB通信指令错误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指令。

确认发送时的指令。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指令。

请修改发送数据。

未发送规格中没有的指令。

请确认②。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遵循通信协议。

未遵循。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遵循。

请确认③。

个人计算机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8E.5

USB通信数据号错误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数据号。

确认发送时的数据号。

发送了规格中没有的数据号。

请修改发送数据。

未发送规格中没有的数据号。

请确认②。

通信协议存在异常。

确认发送数据是否遵循通信协议。

未遵循。

请按照通信协议修改。

遵循。

请确认③。

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不当。

确认个人计算机等的设置。

设置不当。

请重新修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