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解决方法 AL.50 过载1 ...
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解决方法 AL.50 过载1

楼主(2023-12-31):
AL.50 过载1
MR-JE-A MR-JE-AS MR-JE-B(F) MR-JE-C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1
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1
①
电机电源电缆断线。
确认电机电源电缆。
断线。
请修理或更换电机电源电缆。
未断线。
请确认②。
②
伺服电机的连接错误。
确认U·V·W的接线。
错误。
请正确连接。
正确。
请确认③。
③
未解除电磁制动。(电磁制动为有效的状态)
确认运行中电磁制动是否解除。
未解除。
请解除电磁制动。
解除。
请确认④。
④
流出比伺服放大器的连续输出电流大的电流。
确认实际负载率。
实际负载率高。
请减小负载。或请增大伺服电机的容量。
实际负载率低。
请确认⑤。
⑤
错误设置编码器电缆的连接目标。
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错误。
请正确连接。
正确。
请确认⑥。
⑥
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共振。
确认是否共振。
共振。
请执行增益调整。
未共振。
请确认⑦。
⑦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⑧。
⑧
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2
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2
请确认[AL.5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3
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4
请确认[AL.5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4
停止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1
①
机械碰撞。
确认机械是否碰撞。
碰撞。
请重新修改运行模式。
未碰撞。
请确认②。
②
电机电源电缆断线。
确认电机电源电缆。
断线。
请修理或更换电机电源电缆。
未断线。
请确认③。
③
伺服锁定时振荡。
确认是否发生振荡。
振荡。
请执行增益调整。
未振荡。
请确认④。
④
未解除电磁制动。(电磁制动为有效的状态)
确认是否解除电磁制动。
未解除。
请解除电磁制动。
解除。
请确认⑤。
⑤
流出比伺服放大器的连续输出电流大的电流。
确认实际负载率。
实际负载率高。
请减小负载。或请增大伺服电机的容量。
实际负载率低。
请确认⑥。
⑥
错误设置编码器电缆的连接目标。
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错误。
请正确连接。
正确。
请确认⑦。
⑦
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共振。
确认是否共振。
共振。
请执行增益调整。
未共振。
请确认⑧。
⑧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⑨。
⑨
编码器或伺服电机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5
停止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2
请确认[AL.50.4]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6
停止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4
请确认[AL.50.4]的调查方法。
MR-J3-A
超过了伺服放大器的过载保护特性。
<发生原因>
<处理>
·使用的电流超出伺服放大器的连续输出电流。
→减小负载。
→重新修改运行模式。
→设为输出大的伺服电机。
·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振荡。
→反复进行加减速并执行自动调谐。
→更改自动调谐的响应性设置。
→关闭自动调谐后进行手动增益调整。
·机械碰撞。
→重新修改运行模式。
→设置限位开关。
·伺服电机的连接错误。
伺服放大器的输出端子U·V·W与伺服电机的输入端子U·V·W不匹配。
→正确连接。
·过载2(AL.51)发生后,关闭/开启电源并解除报警后,反复进行过载运行。
→减小负载。
→重新修改运行模式。
→设为输出大的伺服电机。
·检测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MR-J3-B
超过了伺服放大器的过载保护特性。
<发生原因>
<处理>
·使用的电流超出伺服放大器的连续输出电流。
→减小负载。
→重新修改运行模式。
→确认开启电磁制动。
→确认机械的摩擦。
→设为输出大的伺服电机。
·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振荡。
→反复进行加减速并执行自动调谐。
→更改自动调谐的响应性设置。
→关闭自动调谐后进行手动增益调整。
→确认与伺服电机轴的连轴器是否松动。
·过载2(AL.51)发生后,关闭/开启电源并解除报警后,反复进行过载运行。
→减小负载。
→重新修改运行模式。
→设为输出大的伺服电机。
·检测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MR-J4-A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1
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1
①
电机电源电缆断线。
确认电机电源电缆。
断线。
请修理或更换电机电源电缆。
未断线。
请确认②。
②
伺服电机的连接错误。
确认U·V·W的接线。
有错误。
请正确连接。
正确。
请确认③。
③
未解除电磁制动。(电磁制动为有效的状态)
确认运行中是否解除了电磁制动。
未解除。
请解除电磁制动。
解除。
请确认④。
④
流出比伺服放大器的连续输出电流大的电流。
确认实际负载率。
实际负载率高。
请减小负载。或者增大伺服电机的容量。
实际负载率低。
请确认⑤。
⑤
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共振。
确认是否发生共振。
共振。
请执行增益调整。
与设置主电路电源DC24V无关,请确认主电路施加电压是否为DC48V。
未共振。
请确认⑥。
⑥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⑦。
⑦
编码器或线性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2
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2
请确认[AL.5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3
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4
请确认[AL.5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4
停止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1
①
机械碰撞。
确认机械是否碰撞。
碰撞。
请重新修改运行模式。
未碰撞。
请确认②。
②
电机电源电缆断线。
确认电机电源电缆。
断线。
请修理或更换电机电源电缆。
未断线。
请确认③。
③
伺服锁定时振荡。
确认是否振荡。
振荡。
请执行增益调整。
未振荡。
请确认④。
④
未解除电磁制动。(电磁制动为有效的状态)
确认电磁制动是否解除。
未解除。
请解除电磁制动。
解除。
请确认⑤。
⑤
流出比伺服放大器的连续输出电流大的电流。
确认实际负载率。
实际负载率高。
请减小负载。或者增大伺服电机的容量。
实际负载率低。
请确认⑥。
⑥
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共振。
确认是否发生共振。
共振。
请执行增益调整。
未共振。
请确认⑦。
⑦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⑧。
⑧
编码器、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5
停止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2
请确认[AL.50.4]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6
停止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4
请确认[AL.50.4]的调查方法。
MR-J4-B MR-J4-B-RJ010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1
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1
①
电机电源电缆断线。
确认电机电源电缆。
断线。
请修理或更换电机电源电缆。
未断线。
请确认②。
②
伺服电机的连接错误。
确认U·V·W的接线。
有错误。
请正确连接。
正确。
请确认③。
③
未解除电磁制动。(电磁制动为有效的状态)
确认运行中是否解除了电磁制动。
未解除。
请解除电磁制动。
解除。
请确认④。
④
流出比伺服放大器的连续输出电流大的电流。
确认实际负载率。
实际负载率高。
请减小负载。或增大伺服电机的容量。
实际负载率低。
请确认⑤。
⑤
编码器电缆的连接目标错误。
确认CN2A、CN2B及CN2C的连接目标。
有错误。
请正确连接。
正确。
请确认⑥。
⑥
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共振。
确认是否发生共振。
共振。
请执行增益调整。
与设置主电路电源DC24V无关,请确认主电路施加电压是否为DC48V。
未共振。
请确认⑦。
⑦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⑧。
⑧
编码器或线性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2
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2
请确认[AL.5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3
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4
请确认[AL.5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4
停止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1
①
机械碰撞。
确认机械是否碰撞。
碰撞。
请重新修改运行模式。
未碰撞。
请确认②。
②
电机电源电缆断线。
确认电机电源电缆。
断线。
请修理或更换电机电源电缆。
未断线。
请确认③。
③
伺服锁定时振荡。
确认是否振荡。
振荡。
请执行增益调整。
未振荡。
请确认④。
④
未解除电磁制动。(电磁制动为有效的状态)
确认电磁制动是否解除。
未解除。
请解除电磁制动。
解除。
请确认⑤。
⑤
流出比伺服放大器的连续输出电流大的电流。
确认实际负载率。
实际负载率高。
请减小负载。或增大伺服电机的容量。
实际负载率低。
请确认⑥。
⑥
编码器电缆的连接目标错误。
确认CN2A、CN2B及CN2C的连接目标。
有错误。
请正确连接。
正确。
请确认⑦。
⑦
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共振。
确认是否发生共振。
共振。
请执行增益调整。
未共振。
请确认⑧。
⑧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⑨。
⑨
编码器、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5
停止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2
请确认[AL.50.4]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50.6
停止时过载热继电器异常4
请确认[AL.50.4]的调查方法。